求助ABB变频器配套无源滤波器谐振问题,非常着急!!!!

楼主(2010-03-12):
ABB变频器ACS800-04P-0320-3+P901由于产生谐波,采用LC无源滤波器进行滤波,ABB ACS800输出频率分三档:一档30HZ、二档45HZ、三档50HZ,ABB在一档工作时正常,当切换开关切换到二档时,电流波动厉害,并跳闸,报警:+DC OVERVOLT或Supply Phase。ACS800有没有相关参数可以调整?Code20.05启动了也没用。如果是变频器电容电路和滤波器电路引起的谐振,应该怎么处理?非常着急,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2010-06-22):
1)发生谐振,证明滤波器LC参数配合失调;

2)最简单办法:把滤波器换成4%左右的输入电抗器;

3)完善解决办法,把滤波器换成UHF通用谐波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