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12):
第一次调试台达plc遇到一个问题,上位机程序与台达通讯,使用台达调试电缆通过232串口可以对plc进行设置和读取,改用232转485模块通过485接口进行通讯,却只能进行设置,plc根本没有返回数据。请问各位大侠,plc除了设置通讯协议D1120为h86外,还要设置什么才能让plc返回数据,谢谢

网友A:
设置站号,通讯协议,其他就没什么了,从站是根据通讯命令自行发送返回信息的

楼主:
站号用plc默认的“01”,协议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可以设置寄存器和内部继电器,只是没有数据返回,我拿串口助手监控后也没发现有数据返回,换了plc和485转换模块,问题依旧。哪位仁兄用过,帮帮我,谢了

网友B:
湘潭兼职网    x信息号

网友C:
RS485是半双工,需要转换发送/接收状态,你做了吗?

网友D:
你是用自己做的转换器还是买的带自动数据流侦测的啊?如果是自己做的得注意下数据流向的切换问题,

网友E:
电脑软件中的通讯站号还是默认的"0"吗?

用485 的时候站号不能为0的,要改成1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