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为什么严禁用一条相线和大地作为零线来安装电器

楼主(2010-03-12):
谁能解释为什么严禁用一条相线和大地作为零线来安装电器?

我是在一本维修书上看到的,上面的解释是防止有人把接地零线拔出造成触电。

问题是在正规的配电网络中零线也是接入大地的,接地零线拔出还不是一样有可能触电啊!

网友A:
具体要看你那个用电是什么系统,如果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的可以用的,但是接地电阻要很小才能用,也是违反电力法的。

网友B:
配电网络中的中心点接地和你那个大地作为零线是两码事!

----------------------------------------

依利特自动化

网友C:
一条相线和大地作为零线来安装电器: 回路电流是从相线出,通过用电器到地线,你要是拔出地线接触到的话,你说会触电不?

正规的配电网络中零线也是接入大地:那是配电网络中零线是中性点,一般不带电的。

希望楼主去看看相关电气书籍就明白了。

网友D:
单相的工作零线入大地,在配电室一般人是进不去而且这个接地是非常牢固的,不会容易发生零线断开事故!如果在使用电器端“一线一地”就不同了。这个接地是露在外面的是不牢固的经常会有碰到接地的连接点不小心碰断,断开的地方就带电了,人碰上就要触电了。可以从回路上来分析!特别就是防止小孩子看到好玩,把连接线的螺栓松开玩或者拔出接地体而发生触电事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找到答案了,安全是一方面,从电气角度分析这种方式对漏电保护有影响,使漏电保护合不上。

网友D:
“严禁一线一地制”的提出不是现在提出的,它的历史已有三四十年了。当时根本就没有剩余电流保护这方面的电器(漏电保护器),完完全全就是为安全方面提出的,出的安全事故不少特别是在农村的用电。以前乡村用电非常多用到TT系统为了节省一根零线的费用以相线方式送到用户。三相用户保护地线直接就入地了,单相用户火线送用户地线就直接入地了。很多事故就是因为不懂,认为地线没电接线是外露的,最简易方便的做法用块铁绑上地线丢到水里或河里当开关。开灯时丢到水里,关灯拉上来就是了。结果发生了不少的触电事故!供电局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此后规定了“一线一地制”严禁使用!并对TT系统转变为TN系统的改造!“严禁一线一地制”就此延续了下来!

楼主:
谢谢 欣欣向荣 的解释!确实有时候一个小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

网友D:
现在是否有注意到老式住房“一相一零”送到用户,有些家庭有这样一个做法,(但现在已不多见了)进户处安装了一个漏电保护器下面用微型断路器输出送到各个插座上,插座是三眼的上面的一个保护零线孔因为没线可接,就想了个办法将这线接到各种管道上,理论上认为能起到漏电保护功能!但实际上这种的接线方式也是“一线一地制”翻版!易使人麻痹认为有漏电保护了,而放松警惕!在漏电保护器长期使用而不做试验损坏而不起作用时,一旦用电器漏电,实际上各种管道不是个良好的的接地体而使整个管道都成为了带电体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的在用保护电器此刻全部失去了保护作用造成有与管道连接各种金属体以及水体带电。虽然可能电压不高但足以电死人!有报道电热水器洗澡触电死亡事故家中保护电器失去作用!这是要切实注意“屏弃”的接线方法,不要因此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往往在这种“一相一零”入户方式不要去接保护零线而相对来的安全得多!做好漏电保护器的试验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E:
理论上没问题,过去高压送电曾有过二线一地制,接地装置要做好,接地电阻小很不容易。比如接地电阻1Ω,通过100A电流时的压降就是100V,在220V供电系统中能用吗?况且1Ω接地电阻的接地网已相当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