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加高压时为什么会损坏

楼主(2010-03-13):
请问这电阻有没有耐压限制呀?

XW:你什么意思?根据阻值和功率不是可以算出电压吗?这叫工作电压。

东方:对,这叫工作电压不是“耐压”!例如,1Ω / 1W 的电阻,电压 1V,就不能说它“耐压”1V !

XW:那你说它耐压是多少?比1V高还是低?

东方:指定是比1V要高!可以达到两三百伏!

XW:笑话!1Ω / 1W 的电阻加上几百伏?还不早烧了!

东方:那如果是1MΩ 的电阻,能加多高的电压呢?

XW:你这个问题问的好!我告诉你是……1000V 可以验算一下嘛:

P=U^2 / R =1000VX1000/V / 1M Ω= 1 W

难道不对吗?

东方:你把这么小的电阻上面加上1KV 电压,是不是太过分了?

XW:那可以加多高电压呢?

东方:也就是两三百伏而已。

XW:是吗?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电阻耐压?它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A:
“请问这电阻有没有耐压限制呀?”

网友东方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应为平时在使用电阻时很少考虑电阻的耐压参数的问题,一般我们在间单的电路设计或通常的修理中,都只是考虑电阻的功率或只是考虑电流。

网友B:
支持楼上!

  一般电子设计里电阻耐压是不考虑的,耐压要考验的是器件的绝缘程度,比如变压器,电子管,因为他们会承受比较高的电压和电流,他们都是系统里的大户,到了电阻这里,承受高压的一般都很少,当然也有高压电阻;电阻就像楼上朋友说的,考虑功率和电流就可以了,你上面那个1M的电阻按照1kv电压施加,需要1W的功率,那这个电阻的体积已经是很大了,一般小电阻都用1/8W,或者1/4W的足够,也就是几个mA级电流。

网友A:
但实际上电阻都有自己的额定电压(由阻值和功率换算的电压)和最大工作电压(由于尺寸结构的限制所允许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

例如碳膜电阻:1/16W为100V,1/8W为150V,1/4W为350V,1/2W为500V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实际上电阻都有自己的额定电压(由阻值和功率换算的电压)和最大工作电压(由于尺寸结构的限制所允许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

例如碳膜电阻:1/16W为100V,1/8W为150V,1/4W为350V,1/2W为500V等。

讲得很好!电阻电压的设计,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功率条件,二是耐压条件。一般电阻工作条件主要由功率条件制约,不去考虑耐压条件也不打紧,但若是高阻值电阻,就可能碰到功率尚未超过,耐压已经不够的情况,那就要小心从事,否则,电阻就会死的不明不白,岂不可怜!

XW:那不是沧海一黍讲得不对?他老先生说:“一般电子设计里电阻耐压是不考虑的,”

东方:不能这样对待他的言论!他说“一般”……不考虑,这也没错。

XW:那特殊情况呢?

东方:就是要考虑耐压呀!

网友A:
帖点电阻器相关的术语

1。标称阻值:电阻器设计所规定的,通常在电阻器上标出的阻值,而电阻值为按国标GB/T5729-2003 4.5在23度到27度范围内测试,距离电阻本体9毫米到11毫米处测量的值。常见的标准电阻如E系列含E6, E12. E24, E48. E96, E192等;

2。临界阻值:额定电压等于元件极限电压时的阻值;

3。额定温度:在该温度的耐久性试验条件下,可连续施加额定功耗的最高环境温度。除非详细规范另有规定,额定温度为70摄氏度;

4。额定功耗:在70度环境温度下进行70度耐久性试验,而且阻值变化不超过该试验的允许值时所允许的最大功率;

5。降功率曲线:环境温度与能连续负荷的功率最大值的关系曲线,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6。额定电压:用标称电阻和额定功耗乘积的平方根计算出来的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即: UU= ( P×R ) ;

上式中U为额定电压,单位V;P为额定功耗,单位W;R为标称电阻,单位欧姆;

7。元件极限电压:可以连续施加在电阻器两个引出端上的最大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8。最高过负荷电压:在过负荷试验(IEC60115-1:2001 4.13),5秒之内可能施加的电压最大值,通常施加的电压是额定电压的2.5倍或2倍元件极限电压(取较低者);

9。耐电压:按耐电压试验(IEC60115-1:2001 4.7),电极与电阻体指定位置之间施加1分钟的交流电压;

10。电阻温度系数a:两个规定温度之间的阻值相对变化除以产生这个变化的温度之差,一般用每摄氏度百万分之一(PPM/℃)来表示。用公式表示如下:

a = (R1-R0) / [ R0×(T1-T0)]

上式中:

R1为T1温度下的电阻测量值,单位为欧姆; R0为T0温度下的电阻测量值,单位为欧姆;

T1为试验温度的实测值; T0为基准温度的实测值;

 11。短时间负荷:2.5倍额定电压值或最大过负荷电压,取其低者,外加电压时间5秒的负荷;

12。稳态湿热:按照国标GB/T5729-2003 4.24在240小时暴露在温度测试室38度到42度和90-95%相对湿度后阻值变化率,;
13。引出端强度:拉力:施加拉力,线性引出端10N无折损,非线性引出端20N无折损;弯曲:引出端数目的一半,连续两次弯曲,每个方向一次无折损; 扭转:180度连续两次扭转无折损。

楼主:
好好!设为最佳回复 非您莫属!

按耐电压试验(IEC60115-1:2001 4.7),电极与电阻体指定位置之间施加1分钟的交流电压; “指定位置”是什么位置?

网友A:
    电阻器的耐电压试验:
电阻器的耐电压试验选用专用设备,耐电压试验器(或耐电压测试仪),通常采用包箔法进行测量。
即:电阻器的本体用锡箔纸紧包好,锡箔不可超出本体长度,本体锡箔为一极,任一端端子线为
一极,施加一定的电压,保持 1 分钟,不能有弧光、燃烧及本体被击穿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