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在加速过程中自动停止,无任何报警..

楼主(2010-03-13):
偶遇一故障.       一台台达VFD-P  11KW 风机水泵型变频带一台11KW水泵。。启动信号由外部控制,频率由电位器调节。

故障现象如下:

1、启动变频,变频为RUN 运行状态,把频率由0 慢慢往上调,  电机运转正常。  到了约32HZ 时,变频器不明原因停止,面板显示状态变为 STOP。 无任何报警。此时外部启动信号还为接通状态。

2、在启动变频之前,把频率调节在35HZ,启动变频,变频为RUN 运行状态,电机开始运转。启动到了32HZ时,不明原因停止 STOP,现象同上;

3、频率在32HZ 以下,可以正常运行,且频率可以任意调节。

4、解决过程中: 重置并重新调整过变频参数、频率源改由面板设定、启动信号也由面板控制、等等。。。还是同上面故障一样。查看故障历史记录没有任何异常。

5、最后从其他机器上拆一台  同型号同参数设置的变频器替换,正常。 说明故障不在水泵,以及控制回路。

6、 拆下的坏变频在办公室接上电源,接上一台0.75kW电机,完全正常。  晕了。

请高手分析,此机器患得是什么病????   不胜感激。

网友A:
加速中过流。看看负载

网友B:
启动时间的设置是否完全一致?

楼主:
    观察了,    没有过流..

   启动时间两台变频完全一样.

   问一下,  母线上的电容容量减小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7-20):
   原因找到,  忘了回复。

   变频器整流模块损坏。   6个整流管,烧坏三个,实际上只有两个整流管工作。 后面在废旧变频上拆了一个整流模块,用线连进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