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FX1N和仪表通讯,怎么读取值~

楼主(2010-03-13):
我现在用三菱PLC做一个和仪表通讯,仪表是协议是485的。我现在知道通讯格式怎么设置了,问题是我怎么读出仪表里面的值。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哥们通信手册上写的很细。

如果你没有把你的邮箱留下我给你一份

网友B:
之前有做过跟电度表通信,读写电度表的数值。很久之前的事,记得RS指令,现在我没用三菱的PLC,这位兄台不知跟什么仪表通信

网友C(2010-07-12):
通讯手册上有,要是没有的话可以看看仪表的协议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D:
仪表通讯,首先要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可以要求发送指令和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