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MODBUS协议RTU模式的检验码怎么算 很急

楼主(2010-03-13):
我现在用FX2N PLC与施耐德TV31变频器通讯,变频器只支持MODBUS协议的RTU模式,请问用PLC写MODBUS协议程序时,检验码计算用CCD指令是否可以,否,检验码要怎样计算?

网友A:
CCD是求和指令,MODBUS协议的RTU模式必须用CRC校验(异或校验),FX2N没有专门的异或校验指令,需要自己编,相当麻烦。你可到网上搜一下,参考一下其他品牌的异或校验。

台达有CRC指令,使用相当方便。

网友B:
写校验是有点麻烦,我没次总是先算出来,然后在直接写进去

网友C:
要找现成的 CRC校验程序就看你运气了!  其实自己参照别人的也可以写的,不难的1

网友D:
你想一下子用梯形图计算RTU的校验码较难。按下列做:

1。从网上搜一个高级语言(如C)的RTU校验算法;

2。从C的算法改成PLC的算法;

网友A:
楼上的一位,还真能开玩笑,如果楼主会用高级语言(如C)的RTU校验算法,还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E:
呵呵,我有,不过这个程序在2n系列上面运行,扫描周期拉长不少,我当时自己写了和英威腾通信的,后来英威腾好像改了支持asc的和校验了

网友D:
void calcrc(BYTE frame[],int n,BYTE *cod)
{ // 求MODBUS校验码
unsigned short crc=0xffff;
for (int i=0;i<n;i++)
{
crc^=frame[i];
for (int j=0;j<8;j++)
{
unsigned short flag=crc&1;
crc>>=1;
if (flag)
crc^=0xa001;
}
}
*(unsigned short *)cod=crc;
}
C语言的计算CRC的最简单程序,也是搜来的,能成功用。

如果楼主自已不能改,那就谁也不能邦你了

网友D:
用了 异或与移位运算,改成PLC程序不是太难。

楼主:
我现在是与多台变频器以通讯,写入的频率不同频率随时要变,这样检验码也是个变量。我不用2NPLC,要用什么PLC

网友F(2010-07-09):
你把校验写成子程序就好了,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行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