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传动报警2330 接地故障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3-13):
ABB传动经常报2330  接地故障        所有连接均更换过   测量均正常

 无办法了··

网友A(2010-12-06):
你的这个问题处理了没有??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出报2330.处理了就说下方法,我这也的不到怎么查了。我的邮箱amberlanp@163.com...............QQ是270681764.谢谢了

网友B: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acs800的还是?

网友A:
acs800的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报了。功率大概75K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acs800的还是?

acs800的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报了。功率大概75KW

网友B:
我觉得应是电缆长,引起的分布电容导致的,ACS800的说明书我没有,你可以参照一下ACS510的接地故障处理方法找一下,ACS510和350的接地故障是报0016,解除方法是把3023和3017设为零。

网友C:
请问一楼,你是用ABB自带的软件编程的吗?

网友D(2014-08-05):
你可以把30.11设定为NO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