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送电跳EUur

楼主(2010-03-13):
我的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3.7KW送电就跳EUur,请教高手怎么处理啊

楼主:
请各位帮忙了,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可能那检测关藕坏了

网友B:
哥们先测一下直流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可能检测光藕坏了!A7800电压检测芯片,试试看!

网友C:
如果你自己是维修的先换7840试,不行就联系维修公司,我们公司在西安,方便话可以打13379200454联系我们

网友D:
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三菱伺服驱动器,三菱变频器,三菱触摸屏,三菱PLC-----13556213286

网友E(2011-07-08):
是母线电压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