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人机PWS6600-C与MODBUS仪表通信

楼主(2010-03-13):
用HITECH人机PWS6600-C与北京博格朗的控制器通讯,控制器的通讯协议为MODBUS; 03读,10写,人机设为MODICON 984(RTU,SLAVE),8N1,19200,现出现如下问题:

1>可以读取一个存储器的参数,但是如果读多一个存储器值就不可以,是说原来可以读的,现在都不可以了;

2>不可以写,如:我想设定压力值,就是写入控制器第一个存储器,写不了,会有通讯错误提示;

3.试着改人机设为MODBUS SLAVE,不出现通讯错误提示,但是,照样不可以写.只可以读.

4.试过改通讯数据格式:只有8N1可以通讯!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本贴发表那么久了,竟然没人理会!

楼主:
用FX2N-485DB与FX2NPLC专为此做了个程序.可以通信了.但是,用HITECH人机还是无法用.现总结一下与大家分享:

1.控制器的通信格式说明书上没说,只能自己摸索.最后是8N1可以正常使用.

2.HITECH人机的MODBUS RTU可能是03读,06写,所以只能读,不能写.

3.控制器说明书有错,78项中0读写,1只读,实际上刚好相反.不运行,不可以写,说明书上没说清,最后与厂方电话询才知道!看来国产的东西与外来品还有距离呀!

网友A:
hitech无法用就是modbus驱动版本的问题,10功能码在hitech老版本的软件中有。

换一个老版本的modbus驱动就OK了。

网友B(2010-04-12):
我就说咋10写功能老是不行,原来是软件问题啊,不是我笨哈。还准备说要大量用这屏幕呢,看来也需要悠着点,国产的东西都这德性

网友A:
不是软件有问题,更换一个老版本的驱动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呵呵。

hitech确实是国产,不过是台湾省生产的。质量怎么样可以网上看一下。

网友B:
奇怪,昨天下了所有的版本来装,不知道怎么折腾了一下,今天怎么试都能读能写了,用的06功能,谢谢楼上朋友的提醒哈。我再仔细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软件有问题,更换一个老版本的驱动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呵呵。

hitech确实是国产,不过是台湾省生产的。质量怎么样可以网上看一下。

谢谢你把老驱动发给我,

试用在PWS6600C-P上已能正常驻使用.

但是,用PWS6600S就出问题了,不知是否为驱动的问题,换成新的驱动,也不可以了.

现在PWS6600S变成不能与PLC通讯,可以下载到人机,就是不能正常通讯,无论是与三菱,还是S7-200都不能通讯.

网友A:
那个modbus的驱动不会对其它plc的驱动或通讯产生影响。

你的6600S不能通讯,我感觉还是通讯设置方面或连接方面的问题,不排除硬件故障的问题。

网友B:
奇怪,电脑上弄好下进屏幕后还需要对通讯参数进行修改才能使用

网友C(2010-05-13):
modbus驱动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