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数控系统5轴机,回零可以完成,运行时Y轴正向动一点就报警软体超行程,

楼主(2010-03-13):
新代数控系统5轴机 ,回零可以完成,运行时Y轴正向动一点就报警软体超行程,该怎样设置?我是新人,求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Y轴回零后设置当前坐标是多少?系统Y轴软限位参数设置?

移动工作台方向是否超出软限位设置的极限

网友B(2010-07-02):
参数2403重新设置

网友B:
 取消以前设定范围,检查参数2403,设成99999999,按RESET键有效;
用手轮慢速移动工作台往正方向走,直到碰到硬体挡块跳出超过硬体正向极限警报,按住硬体极限解除键,再反向移动工作台返回到超过硬体极限警报消除处,继续移动2mm至5mm的距离,把当前机械坐标Y轴的值设入到参数2403中去(按RESET有效),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2010-12-04):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啦!

网友C(2011-04-24):
新代数控系统出现AL51报警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D(2011-07-03):
新代的系统应该没有AL开头的警报

PLC警报以MLC开头

伺服警报以MOT开头

还是先明确一下报警内容

网友B(2017-05-29):
引用 网友C:
新代数控系统出现AL51报警怎么处理、谢谢

这应该是新代系统配三菱伺服,三菱伺服的报警AL51过负载

新代系统问题可以一起交流QQ:3192503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