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硬件组态可以上传到STEP7,可是下载程序时怎么要密码?

楼主(2010-03-14):
      计算机与PLC连接时,cpu312,PLC硬件组态可以上传到STEP7,但是程序编完了下载到PLC时,就这样了,以前也用过不需要密码,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系统也从装了,HWUPdate也更新了。

网友A:
是不是换存储卡了?

楼主:
没换存储卡,

网友B:
后来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我可以帮你解  18766916787

网友D:
设定密码保护了,当然就需要密码了

网友E:
哪位老大有有西门子,三菱PLC的编程手册啊我是一名初学者,编程软件已有是西门子的

要详细一点的,有程序案例及注释的在这先谢过了!

邮箱:xf125125@163.com

网友F(2013-02-22):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推荐一个PLC无线通信方案说明的下载方法,
在百度输入关键词:DTD433
■ 两台PLC之间的无线Modbus通信方案 (西门子、台达)
■ 触摸屏、组态软件与PLC的无线PPI组态方案 (组态王、力控)
■ 无线数据采集通讯PLC组网方案 (达泰DTD433M和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