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RKER伺服器报警

楼主(2010-03-14):
PARKER 伺服器有好几次报警“  。。R。U。N  "伺服电机本应该启动的,但是电机无法启动。请教大侠帮助!!!

网友A(2010-08-17):
你好,你有Parker伺服的资料?能给发一份siren4321@163.com,谢谢

网友A:
兄弟,你有控制Parker伺服的那个软件?有的话能给发一份?谢谢siren4321@163.com

网友B(2010-12-15):
你可以监控错误代码

网友C(2012-10-10):
各位大虾好:谁有PARKER伺服器CPX系列编程软件?

请发一份ansky168@sina.com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