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机用PT100输出信号转换成4-20mA

楼主(2010-03-14):
如题,我公司最近采购一台电机,现要测量电机定子和轴承的温度,如何将PT100输出信号转换成4-20mA?谢谢

楼主:
如何将PT100输出信号转换成4-20mA

网友A:
数字仪表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现在我手里有PT100想把它转换成带4-20mA输出信号的

网友B:
1、采用2-20mA的PT100,自己内含变送器,一般为两限制。

2、在现场加装变送器,一般为两线制,最好选用能直接装在你所用PT100的接线盒里边的尺寸。

3、在柜子里安装隔离栅之类的卡轨形式可将PT100转成4-20mA

网友C:
我公司有各种温度变送器。价优。可以先使用后再说。tkxsc@126.com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有的是进口设备。我们也同他们配套。

网友D:
应用最实惠的就是楼上的这种,变送器就二三百元,用的还不错

网友E:
加个2线制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个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G(2010-11-30):
用温度变送器

网友H:
这种简单的仪表,设备都会自带的,即采购的电机厂家会给你们提供成套的设备。

网友I:
用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或者用数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