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线缆距离

楼主(2010-03-14):
变频器的输出线缆有什么要求,75KA的变频器到75KW风机电机之间的距离有40米,用普通电缆安装是否可行,高手们给个建议吧。

网友A:
变频器到75KW风机电机距离40米,稍有一点长,不太好。建议把变频装到现场,采用远距离控制。

楼主:
变频器在地面,风机电机在30米的圆钢库顶,一是不便维修,二是担心感应雷击。

网友A:
变频器到75KW风机电机距离40米,并非严格禁止,而是不太好。

如果确实要这样安装(40M),你也可以在变频的输出端,再装一个电抗器,以此减少电缆谐波。

楼主:
     好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