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启动故障

楼主(2010-03-14):
我公司一台日本JST的端子压装机,在停机一段时间后按启动按钮,电机启动几秒后会自动停机,如果长按启动按钮,让电机运转几秒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请检查一下控制回路。

网友B:
1。按钮接触不良;

2。自锁回路故障;

3。电机主回路故障。

网友C:
电机能启动说明电机是好的

也能正常启动说明其保护电路是有问题的,

其次,若有PLC参与控制,有可能是程序的事。

网友D:
电机能启动说明电机是好的

也能正常启动说明其保护电路是有问题的,

其次,若有PLC参与控制,有可能是程序的事

网友E(2010-04-15):
这种情况肯定是自锁回路故障,建议检查接触器中自锁的那一个常开辅助触点,以及此触点接到线圈一端和另一端的线路是否接触良好,是否有松动等现象

网友F:
SPG感应马达

SPG马达一级代理东莞市凌圣五金机电有限公司—感应马达
专业生产世界一流小型马达,可完全替代日本东方马达ORIENTAL MOTOR。单相感应马达运转时,产生与回转方向逆方向的转矩。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方向。请在马达完全停止以后,再转换其回转方向。部分规格有现货。
小型感应马达通常是指电容启动感应马达。该马达在启动时以及运行期间始终使用辅助绕组和电容器。一般来说,其启动扭矩并不怎么大,但是结构简单可靠,并且效率高。
该马达可以连续额定运行。
该马达的额定转数因施加在其上的负荷而异。
适用于不需要调速的运行。
其绝缘等级为E。我们的UL马达属于A级产品。
有单相感应马达和三相感应马达2种。
单相马达是电容启动式感应马达,效率高、噪音低。
单相马达的电源包括:A(110V 60Hz)、B(220V 60Hz)、C(100V 50/60Hz)、D(200V 50/60Hz)、E(115V 60Hz)以及X(220 - 240V 50Hz)。
对于单相感应马达,务必确保电容器的容量符合马达的容量。
对于单相感应马达,由于逆向施加的惯性扭矩,运行期间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旋转方向。因此,应当先停止马达,然后再改变旋转方向。
作为由三相电源驱动的感应马达,三相马达效率高、启动扭矩较大,并且可靠性高。三相马达被广泛用作通用马达。
三相感应马达的电源包括U(200V 50/60Hz)、T(220V 50/60Hz)以及S(380 - 440V 50/60Hz)。

更多SPG电机详细信息,欢迎咨询:东莞市凌圣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东莞:0769-8805 3688
上海:021-5976 1948
联系人:王小姐
参考资料:http://www.lsptc.com

网友G:
检查自锁触点接触是否良好,自锁线有无抽芯现象

网友H(2010-06-11):
除自保回路含府助接点不良外;主要是(经压降后)线圈保持电压不够。(想解决:还需知道变压器的容量,总负载,距离远近,配线大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