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变频器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15):
各位师傅,我是初学者,下了很多三菱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但三菱变频器的modbus地址是怎么定义的 ,像启动停止,这些信号都送到那个地址里去了,对这变频器使用手册怎么也找不到,那位师傅给解答下!!!

网友A:
你好,你可以到这个网站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上点击技术问答中的常见问题去看看,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RS485),也许对你会有所帮助。

网友B:
三菱变频器好像不能用modbus吧

网友C(2010-10-19):
MODBUS地址你不要管,一般都是40001是变频器的控制字,只要向40001写入控制字就行了,具体的变频器MODBUS通讯参数设置说明书上有.如果没有一般是这个型号的变频器不支持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