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可以扩展512点模拟量输入啦!

楼主(2010-03-15):
        S7-200PLC是西门子公司的小型PLC系统,具有简单灵活的特点,但是,模拟量通道少的可怜,增加一个扩展模块也只有4路模拟量输入,尤其热电偶温度、热电阻温度采集模块,不但通道少,而且价格高,信号类型必须统一选择,不能混合输入,当需要采集大量温度时,S7-200 PLC将无法胜任。
        一,S7-EM239模拟量扩展模块
        S7-EM239模块是专为S7-200系统设计的16通道模拟量扩展模块,外形尺寸和使用方法与S7-200系列模块完全兼容,可以和S7-200系列的任何型号的CPU直接连接,每个CPU可以连接32个S7-EM239模块,最大可实现512路模拟量采集。

        S7-EM239模块有16路模拟量输入通道,每个通道可以独立设置为电压、电流、热电阻温度、热电偶温度等信号类型,有6种类型的热电偶和6种型号的热电阻可以选择,16个通道信号类型可以混合输入,满足多通道模拟量采集的需要,尤其在多通道温度数据采集的场合,不仅使用方便,而且节约成本,每通道相当100元。
        二,S7-EM239模块与S7-200CPU的连接
        S7-EM239模块与S7-200CPU的连接十分简单,将S7-EM239模块的RS485接口与S7-200CPU的RS485接口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三,软件编程
        S7-EM239模块支持MODBUS-RTU协议,S7-200CPU只需使用MODBUS协议库指令,即可读取S7-EM239模块的采集数据。S7-200CPU的编程步骤是:
        1,安装西门子标准指令库。
        2,使用SM0.0调用MBUS_CTRL主站初始化指令,具体参数解释如下:
                EN和First均接通时启动MBUS_CTRL命令,必须保证每一扫描周期都被使能(使用SM0.0);
                Mode模式:常为1,使能 Modbus 协议功能;为0 时恢复为系统 PPI 协议;
                Baud波特率:设为19200,要与从站S7-EM239波特率对应;
                Parity校验:校验方式选择 0=无校验,与从站S7-EM239对应;
                Timeout超时:主站等待从站响应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典型的设置值为1000毫秒(1秒)。;
                Done完成位:初始化完成,此位会自动置1。可以用该位启动 MBUS_MSG 读写操作;
                Error初始化错误代码(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有效)。
        3,调用 Modbus RTU 主站读写子程序MBUS_MSG,发送一个读模拟量请求,参数设置如下:
                EN和First均接通时启动MBUS_MSG命令;
                slave用来指明S7-EM239模块的地址,可选范围1~247;
                RW=0,指明该命令是读数据命令;
                addr=30001指明读取模拟量数据从S7-EM239模块的1通道开始;
                count=16代表连续读取16个通道数据(对S7-EM239模块可以是1~16间的任何数);
                Dataptr指明读取数据存放地址;
                Done读写功能完成位 ;
        4,当S7-200CPU扩展多个S7-EM239模块时,须多次调用MBUS_MSG指令,注意,必须是前一个指令执行完才能调用下一个指令,还要注意slave指向不同的S7-EM239模块。
        详细内容参见《MODBUS协议及自由口通讯》及《S7-200可编程序系统手册》。
        由于S7-EM239模块使用RS485接口与S7-200CPU通讯,S7-EM239模块与S7-200CPU可以有1200米的距离,实现远程分布式数据采集。
        有关S7-EM239模块的使用方法及软件编程参见www.485bus.com

网友A:
不错的产品,西门子只有2路热电阻输入,这个能输入16路,热电偶、热电阻能混合使用吗?

楼主:
16路输入可以任意设置为各种类型的热电偶、热电阻,16路信号类型可以混合输入。

网友A:
我是作锅炉控制系统的,锅炉上有很多温度测点,过热器、再热器、水冷壁、气包等,一台220吨锅炉大概有400点温度,有热电偶和热电阻型,不知道你们的产品在锅炉上应用效果如何,能介绍几个应用业绩吗?我对你们的产品感兴趣,如果性能稳定,我是个大客户。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产品是西门子的产品吗?以前我们一直使用S7-200,一直头痛他的模拟量少,一个模块最多4路,热电阻的只有2路,没有发现西门子有16路温度的呀?而且还可以热电阻、热电偶混合。请回复,能把联系电话留下吗?

楼主:
锅炉行业的业绩都是发电厂的  应用业绩

网友B:
好产品,值得学习,希望有更细的资料

网友C:
一个先进的系统源于优化的设计,通过多年的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向大家推出优秀集成方案:
1.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大量且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高达40%。
4.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FameView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
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产品:
1. CO-TRUST兼容S7 PLC I/O模块等工控产品,同时代理SIEMENS S7 PLC
2. CO-TRUST 兼容S7-200,I/O模块,并推出S7100/300
◇ 运用STEP7软件开发平台,100%兼容STEP7,提供更好的PID、MODBUS等程序库
◇ 多个通讯口,CPU224有两个通讯口,CPU226有3个通讯口,RS485/RS232方式
◇ 丰富的I/O模块,除常用模块,还拥有8路模拟量和32点数字量模块
◇ 智能从站接口模块(EM277A),独立从站模块(EM277B),内嵌PID温度控制模块
====咨询:13655181865 QQ:754821510 ====SRR882006@163.COM======
http://sunrongrui.wjw.cn

网友A(2010-06-10):
这样可以省不少钱,真有办法啊,学习了。

网友A(2010-09-26):
EM239十月份有现货

网友A(2010-10-26):
EM239十月份后有大量现货,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A(2011-03-28):
FCS-4E数据采集模块直接替代IDCB-4E智能采集前端

楼主(2011-05-12):
能同时采集热电阻温度和热电偶温度吗?是各通道单独设置还是整个模块设置?SIEMENS是整个设置

网友A:
FCS-4E为20路模拟量采集模块,带有双RS485总线接口,同时支持双网络通讯,通讯协议为MODBUS-RTU。

网友A(2011-06-17):
FCS-4E为20路模拟量采集模块,带有双RS485总线接口,同时支持双网络通讯,通讯协议为MODBUS-RTU。

北京玖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485BUS.COM

网友C(2017-04-13):
=========顺应工业4.0技术发展需求,切合智能制造2025而打造的以太网小型PLC,让控制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