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zak Camwar3.2中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

楼主(2010-03-15):
请问Mazak Camwar3.2中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

楼主:
找到了,谢谢!有要的我这里可有啊!!呵呵呵

楼主:
有熟悉的交流交流,向你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S:205238

N:MAZAK

P:1131

不知楼主知不知道西门子SL的工厂口令?

网友B(2011-08-09):
能告诉我Mazak Camwar3.2安装说明吗。809765366我QQ加我。

网友C(2013-02-24):
XP下安装有时有问题,不能运行,缺少 message.x86文件,好象是字体文体。

不知为何?请教一下。

网友D(2013-06-19):
引用 网友C:
XP下安装有时有问题,不能运行,缺少 message....

 查找对应的message.44文件,目录忘了,搜索一下,然后复制一份,将名字修改为提示缺少的文件名称,修改之后,还会提示缺少其他文件,做相同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