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电机脉冲数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小弟刚刚接触伺服电机不久,我有这样一个项目,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p/r,减速机1:100,减速机带动园盘转动,每次园盘转1/6圈,请问我发多少脉冲以及分倍频参数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
发多少脉冲取决于分倍频参数如何设定;分倍频参数如何设定取决于打算发多少脉冲。只要分频的分子用一个6的倍数就行了。

网友B:
电机是编码器2500P/R?

如设齿轮比为100/6,那发的脉冲就应该是电机的脉冲分辨率的值,看电机型号定吧,

网友C:
编码器是2500线的?一般驱动器会发10000脉冲电机转一圈,不知道你的驱动器和电机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就是啊。你用的什么品牌伺服?

得看你对精度以及转到1/6圈的时间,从此来确认下你需要的脉冲数和脉冲频率。从而设置出分倍频参数。

楼主(2010-05-04):
已经弄明白了,电机减速后转1/6圈,F=10000*100*1/6,如果PLC发10000个脉冲,那么10000*10000/Pr4b=10000*100*1/6,得Pr4b=600

网友E(2011-09-20):
我现在用SIEMENS的V80系列伺服做一个升降机构,电机速度1500r/min,减速比为1:2,输出速度62.5mm/s,丝杠的直径25mm,导程5mm。我现在要用SIEMENS S7-200的高速脉冲控制V80,请问CPU的脉冲至少要多大?

网友E:
弄不明白怎么计算的呀

网友F:
速度62.5mm/s,导程5mm,丝杠转速就是12.5rps,减速比1:2,电机转速25rps,即1500rpm,看看电机的反馈分辨率是多少,乘上25就是反馈的脉冲频率,指令与反馈间如果还有电子齿轮比,再乘上这个比。

网友E:
那伺服走位置的精度跟哪个参数有关?

网友E:
电机的脉冲分辨率有1000脉冲/转、2500脉冲/转、5000脉冲/转、10000脉冲/转,根据什么来选?

网友F:
系统精度与机械传递精度,伺服控制精度有关,伺服控制精度又受到反馈精度和控制算法精度的影响。

反馈分辨率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选最常用的,比如2500线/转。

网友G(2012-02-21):
伺服控制精度有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