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是PLC与步进控制器的接法

楼主(2010-03-15):
我想用FX2N的PLC去控制步进电机。我要的频率在20K以内,我想用PLC的高速脉冲口直接去控制步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接线。还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大家。最好可以附图,谢谢大家

网友A:
形成回路

PLS+ -----------------5V

PLS- ------------------PLC脉冲端

PLC公共端-----------5V-

用24V供电,中间串限流电阻 一般2K

主要是要形成回路

网友B:
你最好用FX1N去控制步进电机,因为2N没有原点返回指令

楼主:
谢谢你们呀,呵呵呵,有问题在请教你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