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正反作用

楼主(2010-03-15):
请问各路高人什么叫做调节阀的正反作用?

是不是输入信号增大,输出信号也增大为正作用?

输入信号增大,输出信号减小为反作用?

谢谢!!!

网友A:
调节阀的所谓正反作用是指气开和气关

网友B:
开阀和关阀.^^^^^^^^^^^^

网友C:
4mA--------阀关  20mA-------阀开             称正作用;

4mA--------阀开  20mA-------阀关             称反作用

网友D:
正作用:给调节阀输入信号4mA---20mA,输入4mA的时候调节阀关闭,mA值渐增,调节阀阀开口渐增,输入值到20mA时调节阀发口开满。

反作用:给调节阀输入信号4mA---20mA,输入4mA的时候调节阀全开,mA值渐增,调解阀阀开口渐渐减小,输入值到20mA时调节阀阀口关死。

网友E:
调节阀由执行机构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调节阀一般采用气动薄膜(有弹簧)执行机构,其作用方式有正、反两种。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下移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上移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阀体部件分为正反装两种,阀杆下移时,阀芯与阀座间流通截面积减小的称为正装式,反之称为反装式。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分为气开和气关两种,有信号压力时调节阀关,无信号压力时调节阀开的为气关式,反之为气开式。

网友E:
执行机构               阀体部件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
正作用                      反装                      气开
反作用                     正装                       气开
反作用                     反装                       气关

网友F:
应该是指气开和气闭~~~~~~~

网友G:
正作用 正装 气关 反作用 正装 气开

网友H:
其实,这是个仪表基本知识.

网友I:
首先看调节阀调节机构的正反作用,再看执行机构的气开、气关形式。现在大部分是调节机构是正作用,因此气开——正作用;气关——反作用。通俗的说即调节阀关闭若介质流量减少则是正作用,反之是反作用。

网友J:
我同意sanlinsan 的说法

网友J:
最直接的说法 就是随着mA值4--20逐渐增大  PV值增大就是正作用   PV值减小就是反作用

网友K(2010-04-27):
引用 网友C:

4mA--------阀关  20mA-------阀开             称正作用;

4mA--------阀开  20mA-------阀关             称反作用

网友L:
调节阀的正反作用定意是:输入信号增大,输出信号也同等增大为正作用;若输入信号增大,输出信号反减小则为反作用

正作用 4ma......20ma        4ma......20ma       阀门起点位置可关闭或开足或采取部分行程,人为机械设置而定

反作用 4ma......20ma        20ma......4ma       同样阀门起点位置可关闭或开足或采取部分行程,也是人为机械设置而定

网友M:
 同意ccnaxm,通常此说法用于调节器回路中

网友N:
0楼和3楼综合起来就是气动和电动执行机构的具体体现

网友O:
学到知识了

不过一直没客户问这个问题

网友P:
都说的很有道理,但九楼的从阀体的结构上加以说明,值得借鉴

网友Q(2010-06-06):
阀杆行程与阀门输入信号大小成正比!这句话对吗 ?谢谢

网友R:
调节阀的正反作用是指当输入信号增大时执行机构带动发干向下运动为正作用,反之为反作用

网友R:
调节阀的正反作用是指:当输入信号增大时执行机构带动阀杆向下运动为正作用,反之为反作用。

网友S:
顺便问一句 与调节阀配套使用的的阀门定位器 有的具有三个接口 每个接口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S:
顺便问一句 与调节阀配套使用的的阀门定位器 有的具有三个接口 每个接口是做什么用的呢?

三个接口中一个气源接口,两个气信号输出口。用于不带弹簧复位的执行结构比如气缸,把电磁阀换成阀门定位器使两位式控制变成比例控制。

网友T:
调节阀输入信号增加阀门开度增大的是正作用,反之,信号增加,开度变小为反作用。

网友U:
要知道这个问题首先来了解下执行器

执行器由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组成:(1)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输入信号增大,执行机构推杆向下运动称为正作用,输入信号增大,执行机构推杆向上运动称为反作用92)调节机构的正反作用:当阀芯向下位移时,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截面积增大称为正作用,当阀芯向下位移时,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截面积减少称为反作用

当输入信号增大,执行器的流通截面积增大,即流过执行器的流量增大成为正作用

反之,称为反作用

网友V:
阀门正反作用与气开气关、阀芯正反装没有关系,《仪表工习题集》上有详细介绍。

(1)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输入信号增大,执行机构推杆向下运动称为正作用,输入信号增大,执行机构推杆向上运动称为反作用。

(2)调节机构的正反作用:当阀芯向下位移时,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截面积增大称为正作用,当阀芯向下位移时,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截面积减少称为反作用; 当输入信号增大,执行器的流通截面积增大,即流过执行器的流量增大成为正作用, 反之称为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