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子菜单怎么做?

楼主(2010-03-15):
WinCC子菜单怎么做?我想做一个项目当按在一个按钮上时会出现一个子菜单,怎么做?    LTJ.2007@163.COM

网友A:
1、绘制一个画面,画面大小等同于你要显示的菜单大小。
2、将你做的自菜单绘制在上述的画面中,并制作功能。
3、放置画面窗口控件,并设定激发属性,画面就调用上述制作的画面。
4、按钮上组态事件来触发画面窗口的显示。

Regards

网友A:
如果你的软件版本不低于V6.2,那么你可以使用菜单工具编辑器进行制作,使用VBS制作触发的功能脚本,不过你的VBS需要一定功力,菜单工具编辑器不支持C脚本。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