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计算。

楼主(2010-03-15):
        查了三菱伺服电机 MELSERVO资料,以及GPP-W.com论坛上面,得到伺服电机电子齿轮计算的方法。编码器是17位的,分辨率是131072,3000RPM的。Q75P1脉冲发生频率是200KHz。所以很容易得出电子齿轮比。

P3/P4=(3000×131072)/(200K×60)=4096/125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咋这个里面,并没有设计给进值,位移量等信息。

        先前也在该台湾论坛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内容大意如下:

        Pr1单位设置选项设为3 Pulse。此时Pr2还有Pr3是没有用的。为了计算,我希望1Pulse对应移动量1um。而电机一圈移动量为2cm,20000um。而电机移动量是固定的,所以将131072Pulse对应20000um就可以了。所以直接计算出电子齿轮比为:

CMX                            131072    131072      4096         p3
------------ = 0.001*-----------= ----------- = ------------ = ------

CDV                         20mm          20000         625          p4

        同样是出自一个论坛上面的,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计算结果了。第一种计算将电机转速算进去了,但是全然没有考虑其他参数的设置。假如我将Pr1设置成0 mm为单位,第一种计算是不是应该也有问题了?Pr1单位设置不同,对电子齿轮比应该是有影响的。究竟该怎么算了?

        假如我Pr1单位设置选项为

楼主:
CMX                  131072     131072      4096          p3
--------= 0.001*----------= ----------- = ------------ = ------
CDV                    20mm       20000        625           p4

网友A: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白濠管理区白濠村沿河路一街67号306房
邮政编码:523957

网友B(2011-09-18):
4096/125是按全速考虑   4096/625不能达到全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