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灌区浮顶罐液位测量

楼主(2010-03-15):
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导播管的加工、安装实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雷达测油滴,脑袋里潜伏有蛔虫,个个都是瓜蛋,,,

用导波管测油的,统统都是怂蛋,

鉴定完毕

请问密度变化时压力表如何解决液位读数漂移的问题?

网友A:
多大的储罐?有没有浮顶导向管?可以利用这个。管子垂直就好,上下开孔,内无毛刺和突起的焊缝,粗些好点。或者用很细的波导管天线的雷达。

另外,不管是用导向管还是浮顶开窗,要注意浮顶落底后液位有个突降的变化,有10公分~30公分(取决于浮顶的重量)

网友A:
人家是测浮顶罐的液位。

网友A:
请说说如何用压力仪表测浮顶罐液位好么?

网友A:
你真没见还是假没见?!

浮顶又叫浮船。盖在液体上的可活动的盖子。分内浮船和外浮船,有1.5m~2m高的支脚。

请说说静压仪表如何测这种罐的液位。

楼主:
是啊,不是特别好做,新上的还好些;可以把导播管提前做上,后续的改造就麻烦了;不知道楼上的兄弟有没有现场,我们可以去学习下

网友C:
看测量的是什么介质了,如果是密度稳定的介质,用压力表测量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混油什么的密度不稳定,用雷达或其它什么类型的仪表测量了

网友B:
老大毛咧~~~~~~~~~~~~呵呵呵呵,呵呵,,,

油罐罐里,装个浮船儿,只能是压油,减少蒸发面积啥滴,

浮船儿肯定不会在油面上转圈游泳,否则船儿卡咧,奶奶滴麻烦就大咧~~~~~~~~~

既然瓜怂的导波管,都能插到浮船下面,那嘛浮船上,应该有个老大不小的孔,可能是让油朝天上尿尿用滴~~~~

这样嘛,给液位探头上,绑个铁疙瘩,嘿嘿嘿嘿,,,顺孔扎猛子潜下去,,,不就结咧?

当然,为咧预防万一,电缆得用磨不烂型滴,,,嘿嘿黑

嘿嘿黑,招招瞄着沟门子,总有一招最好使,

网友A:
你咋解决浮船重量的问题?浮船运行时的阻力时刻在变,静压如何消除这些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是啊,不是特别好做,新上的还好些;可以把导播管提前做上,后续的改造就麻烦了;不知道楼上的兄弟有没有现场,我们可以去学习下

老罐改造还真不好做。原罐没有导向管利用的,可以在浮船上开个孔,然后用缆式雷达(双缆的,孔可以开小点。)测量。油品是啥?太黏的,有凝结的效果不太好。千万不要用射空雷达测量浮船顶,你会被整死的。

网友B:
嘿嘿黑,

浮船上有老大的窟窿,所以不能把浮船,当成一个活塞看待哟,呵呵,

浮船的重力以及阻力啥滴,打浮船装上那一刻,就他奶奶滴, 转换成液柱压强咧

液位有多高,压强只能有多大,,,这道理初中物理课本上,有得讲

嘿嘿黑,

课本还教导俄们:液体内部,同一水平面内,各个物理点的压强相等——据说这是定理,或者真理

课本要是,木有犯路线错误的话,那嘛油和浮船的接触面所在的水平面,也得服从,这个定理

所谓静压,是指液面之上部分的气体的压强,跟浮船,一点关系都木有

呵呵

网友A:
"所谓静压,是指液面之上部分的气体的压强,跟浮船,一点关系都木有"

可笑!!

网友B:
嘿嘿黑,

那就直说咋嘛可笑好咧,,,木准俄还能,更你学一招~~~~~~~~~~~~

网友B:
嘿嘿黑,

那俺先温习一哈初中课本,改个错误吧,

罐底所受的总压,等于液柱的压强,加是液面之上气体的压强,

即,总压=液压+气压

即,液压=总压-气压

即,液压=△P,,,,,,其中液压,按照行业惯例,也称为静压 ,,,嘿嘿黑,

这样成吗?

网友B:
△P的大小,可以通过1个差压传感器得到,也可以通过2个(或正压或负压或绝压)传感器,做差得到,

不管咋嘛得到,不管是在大海里,还是罐罐里,

不管有没有船儿鱼儿河马儿,静压法原理,,,△P=ρgh ,,,都颠仆不灭,

至于几尾野鱼,或者几头比猪还难看的野河马,或者几匹驴儿船,哈哈,,,

瞎扑腾,胡闹腾,撂橛子,翻江倒海,,,

那就得用,引压、变径、加网、套管儿等等的小招,先物理阻尼, 再用中值滤波、均值滤波等等鸟招,软件阻尼,

大海里,随便一个小浪,都半米一米高滴,,,舰船的吃水深度,俺都曾电话指导,搞搞搞搞搞,搞奶奶滴定,

哈哈

一个罐罐,一个带咧顶帽子滴,小尿盆,再闹腾折腾,液位怕不会,1秒2秒忽上忽下1米3米8米吧?

哈哈,

楼主(2010-08-08):
引用 网友D:
关于测量浮顶的高度是最好的,这样就可以直接知道液位的高度,如果用导波管,安装,维护都比较麻烦!

业主一般不会同意的

网友E:
我厂都是用SAAB雷达液位计,利用原有的人工检尺口,可以很方便的临时打开人工检尺

网友F:
我以前用过导播雷达,第一次用国产的,根本不行,第二次用E+H的效果还可以,不过也不是特别稳定。有人建议用钢带,不知效果如何?有用过的给个建议。另外我觉得用双差压式测量应该没问题,只要将浮盘的重量转换成压力加到气相压力测就可消除浮盘带来的误差了

网友G(2010-09-12):
一般,光导(钢带)液位计即可,加装浮子井。北京滨德森可以;导播雷达加导播管,效果不错。

网友G:
一般,光导(钢带)液位计即可,加装浮子井。北京滨德森可以;,运行可靠,顶装,侧装,均可以
。导播雷达加导播管,效果不错。

网友H:
现在罐区液位测量 最好的是磁致伸缩。将来又取代射空雷达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