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PL/PLX直流调速器超低速运行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15):
    我单位有一台落地镗铣床,主轴电机是55KW直流电机,调速是ER-PL/PLX直流调速器。由于个别工件加工精度要求较高,有时需要在超低速情况下运行,镗轴转速约3转/每分钟。但是在低速运行吃刀时,镗轴有没力的感觉,运转时有停顿的现象,好象是扭矩不够大。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贵司的调速器是什么反馈的。

网友B:
此时电机转速是多少呢? 反馈源是测速电机吗》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C:
我不是设备使用单位,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但我从侧面提点建议,不知可否。对于所有的晶闸管调速设备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低速时,直流电压肯定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时候导通角有可能很小,这时候电流有可能不连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有些比较好的调速器如西门子的6ra70,在电流不连续的情况下,有一定对策,但低到你的这个转速能否适用,我没有试过。有几个办法可以试一下,一个是增大齿轮变速比,即让直流机工作在比较高的转速,而通过齿轮降低到你用的转速,这个可能受你的设备的限制。还有一个就是把调速器的电枢输入电压用变压器降下来,以增大你的导通角,但相应要调整参数,我对西门子的熟一些,对你的这个调速器没有用过,不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