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连接线和士林FXon系列的可以共用吗

楼主(2010-03-15):
请问各位老鸟:我是个PLC新手,三菱PLC的连接线和士林FXon系列的可以共用吗,可以的话怎么设置连线!

楼主:
弄错了,是士林Axon-60MR

网友A:
直接通用,编程软件也用三菱的,士林是台湾人仿的三菱产品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白濠管理区白濠村沿河路一街67号306房
邮政编码:523957

网友B:
软件和电缆直接通用,本公司提供质优价廉的编程电缆,欢迎访问网站:www.sipabc.com

网友C(2010-10-29):
通信线是可以通用的 都是422的端口,注意我用的是AX0N-24MR-ES 他的输入没COM端子  要将S/S和输出的24V端接之后 就可以把0V当成输入的COM端了。我看了看台湾的论坛  他们说还要将输出5个COM端和0V短接。

网友D:
士林和三菱是有合作的吧,记得变频器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