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人机界面与plc时间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0-03-15):
求教:我做了一个台达人机界面与plc定时启停的功能,但是人机界面和plc时钟过一段时间就不一致了!请问如何让plc和人机界面时钟一致?最好是plc参照人机界面的时间调整?

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人机写入宏程序如下:

$0 = GETSYSTEMTIME
(1@D0) = $0
(1@D1) = $1
(1@D2) = $2
(1@D3) = $3
(1@D4) = $4
(1@D5) = $5
(1@D6) = $6

再用TWR指令将D0到D6的值写入PLC万年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