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纶8100T屏能做实时温度曲线图吗,怎么做?

楼主(2010-03-15):
维纶8100T屏怎么做温度实时曲线图

网友A:
就用趋势图或XY曲线图就可以

网友B(2010-07-23):
资料取样加上趋势图就可以啦。

网友C:
先录入资料取样新增数据保存,再打开曲线图选择通道保存后即可。

网友D:
我也是有个是PRO FACE 的

是做扭力测试数据显示曲线图出来,然后还要把数据保存下来随时可以用U盘拷贝下来,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E:
威纶触摸屏是可以做这个曲线的  可是资料取样周期不能太短,我觉得呢就是系统在图形的快速反应上 威纶触摸屏有多一点欠缺的  如果取样资料的周期长一点那倒是很好做的  就用资料取样加上趋势图就可以了。

威纶触摸屏:http://www.52hmi.com

西门子200PLC: http://www.52plc.com

网友F:
现在EB8000的软件做温度实时曲线,已经方便很多了,现在资料取样里面添加变量,然后再用曲线图来做,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 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网友G:
"现在EB8000的软件做温度实时曲线,已经方便很多了,现在资料取样里面添加变量,然后再用曲线图来做,就可以了",很实在哦,简单明了

网友H:
这个要用趋势图,先做资料取样,再把通道数目规定一下,在EB8000的使用手册里面,有趋势图的及时显示这一篇,你可以看一下。

成就专业技术,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I:
正如六楼所说的。维纶的屏采样时间太长。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扭矩采集系统。只能用单片机利用中断采集完数据再通过MODBUS发到屏上利用趋势图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