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菱触摸屏(GT1000系列)请来看看

楼主(2010-03-15):
在学习三菱触摸屏,三菱GT-Simulator仿真时,“数据列表显示”在仿真器上只显示两个点。有谁也遇到相同问题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哪里参数未设置好吗?我需要确认哪些东西?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牧东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触摸屏为一体的台资企业,产品包括单点多点,电阻电容等各种大小尺寸触摸屏,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脑,查询机,一体机,家电等行业,有兴趣可随时联系
牧東光電(蘇州)有限公司
周菊娟 Yoyo Zhou
蘇州工廠:中國蘇州工業園區北前巷8號
深圳辦事處:福田區車工廟泰然工貿園203棟3樓308室
電話:+86-755-82784969-816
傳真:+86-755-82784980
手機:+8615986612616
mail:juan@mutto-optronics.com
QQ:282225232

网友B:
先说下你是怎么设置这显示属性的

网友C(2010-08-06):
你显示的两个点应该是输入信号吧,具体的我没用过仿真软件,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下,我的QQ是993358236

网友D:
设置数据列和标签列没?还有一次显示多少行?建议看看触摸屏软件编辑说明书,上面都有详细简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