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A系列PLC,ERROR灯常亮故障

楼主(2010-03-16):
PLC型号:A171SHCPU,控制三个伺服器MR-2JS-B,机器正常运行三年了,停产一天开机,发现ERROR灯常亮,RUN灯闪烁,然后,读出程序,发现部份程序掉了,重新程序进去后,RUN正常,但是ERROR灯仍然常亮,查看故障D9008为0,不知道是何原因,另伺服上面显示Ab,是不是跟伺服有关?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估计是电池没电了,检查是否低于3。4V

网友B:
兄弟 PLC CPU没电了。更换吧 这种PLC就是有这种情况 PLC断电一天以后程序都会丢失

网友C:
各种品牌PLC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变频器故障、590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