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文件寄存器,请朋友们指教!

楼主(2010-03-16):
有谁用过PLC文件寄存器,文件寄存器中的数据如何读取,请知道的朋友举例说明

网友A(2012-12-06):
需要MOV 写入或者读出,与D差不多用法,文件寄存器可以断电保持

网友B:
PLC文件寄存器????

网友C:
文件寄存器好像只有1N和1S有。

它只能有两种途径写入值。一个是编程软件。另一个是PLC使用BMOV指令,而且是源地址等于目的地址时才从RAM写入到文件寄存器。

因为没有使用过。看书得到的好像是这样。

网友D(2013-02-13):
三楼“文件寄存器好像只有1N和1S有”这句话是错的,Q系列的,A系列的都有,具体你去查看q系列plc硬件手册文件寄存器

网友E:
因为没有使用过。看书得到的好像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