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的作用?

楼主(2010-03-16):
请教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的作用?

网友A:
母线并联可使并联的变频器互相协调负载的使用。

比如说两个22KW的变频器母线并联,当一个不够22KW负载,另一个 25KW负载时,母线并联可是是25KW变频器的AC-DC模块电流数降低,因为22KW变频器的AC-DC模块电流上升了

简言之就是在直流段让并联的变频器负载更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