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压力变送器,仪表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3-16):
     求用仪表控制变频器,用压力变送器4-20MA控制变频器,该选用哪种型号的仪表

用线性输入的么,还是一般的仪表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4-20ma   输出的产品大把都有.我司为日本VALCOM压力和称重传感器的中国地区代理商,我司网址:www.szdandb.com有你想要的产品

网友B:
你能在说的详细一点吗?你的工作过程到底是什么?变频器控制的是什么?你的工作过程没用pid调解的吗?

网友C:
北京安立文
专业代理销售丹佛斯A-BABB日本内密控编码器日本光洋编码器韩国奥托尼克斯编码器永磁
式直流测速发电机
等各大品牌的变频调速器、软启动器、低压电器以及可编程序控制器和编码器等产品
;产品销售应用广泛涉及电力、烟草、医疗、煤炭、冶金、塑料、石化、国防等多个行业,在技术与服
务方面甚得用户信赖与好评。
联系人:周婷
电话:010-82672976-8010
手机:13146601076
QQ:1137965627

www.enliven18.com
www.enliven168.com

网友D:
估计楼主是用于恒压供水的,这样选一台普通的扩散硅压力变送器+PID二次表(或:智能带PID轨装调节器)+变频器

压变:

智能带PID轨装调节器:
详情可参考:www.fatec.cn

网友E:
广州赛典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品牌SAIDIAN 专业:SDT智能型压力/差压变送器、液位变送器、温度传感器制造商。 详情请登陆: www.saidian-gk.com

SDT智能变送器价格
智能压力变送器:1100元/台
智能差压变送器:1200元/台
以上价格17%税率及运费

网友F:
我们专业生产压力变送器

网友G:
可以试活试活,体验体验,品优价平的SC322,直接去控制变频器,,,若论综合成本,SC322有可能全球最低,理由如下:

,

SC322 数显多功能智能压力变送器
SC32L 信号保持智能压力变送器
SC320 超级智能压力变送器

SC320、SC322、SC32L ,是帅克SUCCESS科研小组,原创设计的三款具有超高灵敏度、超高稳定性、超强抗干扰特征的智能压力变送器,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 宽广的压力测量范围:0 ~50Pa ··· 0 ~260MPa
◎ 齐全的压力类型:正压、负压(相对真空)、正负双压、绝压(绝对真空)、差压
◎ 多档准确度等级:既提供满量程的± 0.05%、± 0.1% 、± 0.2% 等国标准确度级别,还提供
        高于国家标准的、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以测值读数,作为相对误差比较量的读数准确度型产品,

       如:± 0.1%rdg ( 压力读数)、± 0.2%rdg ( 压力读数)、± 0.5%rdg ( 压力读数)等

SC320,是一款无显示屏的小体积、全数字化、无零漂、抗振动、防水型智能变送器,它有别于国内外其它品牌智能变送器的独创性在于:

①、卓越的状态自诊断能力,自校准,无零漂
②、防水外壳上有两个按键,可分别用来计量校准变送器的零点和满度;当同时按下两个键时,可直接消除零位
       偏移,这一功能,非常有利于微差压等低量程的产品,消除安装位置影响,快速查验仪器准确程度

SC322 ,是一款带有高亮液晶显示屏的多功能智能变送器,它的独创性在于:
①、具有超强大的数字滤波能力,扫描宽深可根据需要自由定义,能轻松平滑压制住任意强度的干扰
②、卓越的状态自诊断能力,自校准 、无零漂;
         有别于国内外那些,移花接木“小信号切除”手段,人为设置一个死区,采用障眼法骗招掩盖零漂,使变送器
         的零点,看上去很稳,实质并未进行零漂补偿的、假稳定的智能变送器; 嘿嘿嘿嘿嘿嘿黑
         而SC32□,当你在零点附近,用小于 0.1%FS的微弱量值来加减压,变送器的显示值和输出值, 都会灵敏响
         应;
③、支持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任意范围、任意强度的量程无源迁移(不需加压);例如,对于一台测量范围
         0~1MPa的变送器,你可以将4~20mA 信号的变送范围,设为0~1MPa、0.7~0.3MPa 、0.5~-1MPa ,

        等等,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添加任何的信号转换装置,就可以获得,信号方向和控制方向匹配,信号强度和驱

        动设备强度匹配的信号,直接实现正作用控制或者反作用控制;恰当地设置变送范围,既能采用低识别率的

        信号接受装置,完成高精度控制任务,还能使设备运行于最佳状态,实现最大节能、最高效率等目标
④、 支持测值在 6 个常用压力单位和 1 个自定义单位之间转换,相当于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压力单位进行测量;并

         且,使用任一个单位,变送器的测量分辨率,都是末位一个字!
⑤ 、5位数值显示 ,灵敏稳定看得见;当不需要观测5位数值时,触键可直接减少显示位数
⑥ 、挑战极限的Φ75mm X 45mm 超微型铝合金屏蔽外壳
         匠心独具的防振、防爆、防湿气、防水淋、防过旋、双轴旋转外壳设计
        360度 可旋转表盘 (X 轴),360可 可旋 转表壳(Y 轴),任意角度、任意方向安装,都不影响数据观测;并

        可直接在汽车、飞行器等振动设备上安装使用

SC32L ,是在SC32基本测量功能基础上,扩展了输出信号的定格保持功能,当触键启动该功能时,输出信号可根据需要,定格保持在某个“安全”值上,例如4mA、5mA 、18mA等,而不再与过程压力,有对应关系;这样一些工艺中断过程,例如化工业的蒸汽吹扫除垢过程,制药业高温蒸汽消毒过程,由于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保持不变,那么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即使吹扫压力很大,也不会造成变送器的后级控制设备,误动作误报警;在工厂,过程中断往往需要繁杂的生产调度来协调后级的各个动力设备,稍有不甚就会出错;而启动SC32L的输出信号定格保持功能后,在不断电,不对变送器后级设备进行任何干预情况下,就能进行上述的过程中断工作,这既能显著地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又能为工厂节省大量的生产管理成本。

典型应用: ★输浆送粉管道 炉膛及送风管道 工程机械 航空航天试验装置

网友G:
对性能要求苛刻,而囊中又妩媚羞涩,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