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频器的同步

楼主(2010-03-16):
在生产中遇到两个变频器同步的问题。请高手能否指点一下。

施耐德变频器+编码器组成闭环同步控制系统。现在主变频器比副变频器工作频率低了0.4hz..经检查变频器、编码器、电机正常。如何调整变频器的参数使两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致?谢谢!

网友A:
副变频是由主变频给定的吧?设置频率跟随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提的方法很好,但如果设备有变速箱,二台设备机械转速就不一样,这种办法就不好用了

楼主(2010-09-27):
引用 网友A:
副变频是由主变频给定的吧?设置频率跟随就好了

在变频器你说明书上找不到设置方法,

网友C:
这样也能同步控制?

还不如开环算了,一个电位器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