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跳OC3

楼主(2010-03-17):
请高手帮忙,我现在使用英威腾变频器 矢量控制外部操作时跳OC3(恒速过电流),键盘操作没有问题,参数改为V/F控制都没有问题,变频器的霍尔传感器也没有问题,参数改了几个也不行,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过电流的帖子

说明白些吧,多大的机器,什么系列的。你的维修经过如何。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B:
是不是干扰误动作啊?  面板操作正常说明机子本身没有问题啊

网友C:
- -   前因后果都不知道  怎么解释哦

网友D:
需要维修找我,13379200454

网友E:
要维修找我13611730741

网友B(2010-04-17):
负载大吗?多大功率的变频带多大的电机?

网友F:
是不是按照矢量操作的步骤,电机参数输入是否正确呢

网友F:
已经解决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