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PLC的PID调节应用

楼主(2010-03-17):
三菱FX2NPLC的PID调节应用,具体的我用过加热控制,但好像自动调节后,控制精度并不高,有哪位用过的交流交流!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为,请高手来说说为。

网友B(2010-07-12):
要是要求精度很高的PID温度控制,最好使用仪表或者是模块。PLC自带的PID不太好用

楼主(2010-09-28):
一般的仪表还不如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