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设置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3-17):
请问.ABB550.ABB510 怎样把

HZ改为转速?或者是把转速改为Hz

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想改面板上的显示呢,还是给定呢?

网友B:
510 好像不可以,550的在参数9904里改成1

网友C:
请参阅说明书的01组合34组的说明,很详细的

网友D:
面板显示从  34组参数里面修改

网友E(2010-08-20):
550的机器在9904组参数里面改,510的机器没有9904参数!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从面板上改显示内容的,好好看看34组参数吧。

网友G:
如果是显示,通过34组参数即可;如果是给定,510因为只支持标量控制,无法实现转速(RPM)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