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数据格式中有一个是"channel"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0-03-17):
欧姆龙数据格式中有一个是"channel"是什么意思呢?别的PLC中我知道BOOL\WORD\INT等等数据类型,但没有看到过CHANNEL数据类型,特向各位请教下,多谢!

网友A:
你不会查字典啊 ! channel 就是通道的意思 ,OMRON 里,讲的就是字的意思,2个字节!

网友B:
比如01CHANNEL,就是01通道,即一个字,从01。00——01。15,共15个点

网友C(2010-12-25):
谢了,我也没搞清这个问题,而且omron的书上面也没介绍,但以上两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了,我也没搞清这个问题,而且omron的书上面也没介绍,但以上两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呢

这位仁兄还真有耐心啊,大半年过去了,还来继续啊, 以上两个答案都对啊!

channel (通道) 只不过是字面上不同而已,就是表示一个字的意思,因为电气图纸中把每个模拟量输出都成为channel(通道),所以基于这种习惯,就把一个字说明成 channel (通道) 了!这也是1款PLC 的特点;

楼主有没有发现 OMRON  PLC  和其他品牌PLC 内存寻址有仕么不同?

只要你对比就会发现,   OMRON PLC  它的数据区内存 寻址是以字为单位的,不支持字节寻址!

而只有CIO  (common   I/O)区才支持位寻址和字寻址两种寻址方式;所以说OMRON PLC 寻址方式相对不够丰富;

网友D(2013-05-07):
引用 网友B:
比如01CHANNEL,就是01通道,即一个字,从01...

网友E(2014-01-11):
引用 网友B:
比如01CHANNEL,就是01通道,即一个字,从01...

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