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00v富士电机问题

楼主(2010-03-17):
昨天晚上 在厂里维修 一台传送带时正传时反转时停转 开始怀疑减速箱 检查后减速箱没有故障 继续怀疑电机问题 更换新电机后状态仍然 检查电缆发现一项电源虚接重新连接后正常 但是此电机为3相200V的富士电机为什么缺项会导致反转?

网友A:
"此电机为3相200V的富士电机为什么缺项会导致反转?

1。正在运行中的电动机缺相后仍能运转,只是磁场发生畸变,有害电流成分急剧增大,因为缺相后定子线圈不会产生旋转磁场,只会产生脉动磁场,缺相时电机带载能力急剧下降,另外由于转子旋转慢造成转子切割磁力线增多,定子电流逐渐增大,时间长会烧毁电动机。
2。如果停止的电动机通入对称的三相交流电会在定子铁心中产生圆形旋转磁场,电动机产生启动转矩,电动机顺利启动。
3。如果停止的电动机缺一相电源合闸时,一般只会发生嗡嗡声而不能启动,这是因为电动机当缺一相电源后,定子铁心中产生的是单相脉动磁场,它不能使电动机产生启动转矩。因此,电源缺相时电动机不能启动。

  那为什么楼主说他的电动机缺相导致反转呢?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正常时三相旋转磁场是园的,当发生一相缺相时,此时的旋转磁场是椭圆的,在电源交变过零时,由于电动机惯性可能造成时正时反的转动方向,同时由于负载的(相当于制动)原因,又可能造成停止转动

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3相异步电动机电源缺一相时,那么此时电源由3相变成了单相,定子磁场由3相旋转磁场变成了单相脉动磁场,单相脉动磁场又可分为两个互为反向的旋转磁场,电动机将不能启动。

那为什么楼主说他的电动机缺相导致反转呢? 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电工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单相风扇的电容开路时,单相风扇通电后不能自行启动,而当你用手拨动扇叶时,往哪个方向拨,风扇就往哪个方向转,这是因为外力的作用,。。。。。。

那么楼主的情况就属于因为外力的作用而使电动机不定向地启动了。那么外力的来源你可以充份想像,如:风力,惯性力,还有楼主说的“电源虚接”等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三相绕组不完全对称时,电机中形成正反向幅值不相等的旋转磁场,虽然两个磁场幅值上的差异不大,但产生的起动转矩仍可使空载时的电机自行起动,且也可能反转。

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楼主:
外力可以排除因为此电机负载为传送带 手盘都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