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直流电负极接地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3-17):
图纸上 从电源出来的直流电中 OV 接地, 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这是负极接地吗? 如果不是, 那有没有负极接地的情况呢?

请教高手!

网友A:
直流电中的0V接地,只是设计者选择的一个参照点,也有直流电路中正极接地的.

网友B:
不允许直流电源接地,那只是一个参考点,不论正或者负都不允许!!!

网友C:
1楼说法正确。不允许接地的一般在有隔离变压器的电路里。

楼主:
请问  参照点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