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负载是直接用轴连接输出力大还是用齿轮输出力矩大?

楼主(2010-03-17):
电机带负载是直接用轴连接输出力大还是用齿轮输出力矩大?我在一个项目中,用的是小步进电机由于设计用的轴连接没加工好也滚转动有死点。我总觉的齿轮输出力矩比较好一点。但又找不到证据。哪位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这个主要看齿轮的变速比,如果变速比1,没有多少差别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如果转速降低了,力距肯定大,如果转速增加了,力距肯定减小

网友C:
如果是问电机的输出力的话是一样的。。。。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D:
     输出力矩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齿轮的变速比,如果变速比1,没有多少差别

网友F:
对:液体电阻起动柜 关于

楼上的说的对,如果转速降低了,力距肯定大,如果转速增加了,力距肯定减小

学习了,朋友

内容的回复:

楼主(2010-05-25):
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或公式来证明一下。我是学计算机的。

网友G:
有啊 转矩=9950*功率/转速  。功率基本一定 。P1=P2/效率

网友H:
1、功率 = 转矩×转速;

2、功率恒定时,转矩与转速成反比。

网友F:
肯定是用齿轮做减速处理时, 输出转矩大啊。朋友

网友I:
减速比就是转矩增加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