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逆变无法做电机优化(紧急)

楼主(2010-03-17):
小妹今天遇到个很棘手的问题,一个TSU给两个并联在一起的逆变器供电,两个逆变器给一台电机提供传动。

我用标量转电机挺好,一改成DTC做电机优化时就出问题。具体现象是:当标准辨识励磁已过开始给速度的时候电流就上升,然后报直流电压过低就停了!由此还烧掉了TSU的快容!

高手指导一下原因何在呀?

网友A:
DTC不支持一拖多吧

网友B:
两个逆变器给一台电机提供传动?????????

辨识     能拖动吗

楼主:
对:lq139588 关于

两个逆变器给一台电机提供传动?????????

辨识     能拖动吗

内容的回复:是一个控制板呀

网友C:
两个逆变模块并联能一台电机,通过光纤作同步,信号的传输。

网友C:
楼主你做标准辨识有没有按照说明书上的脱开负载啊。因为标准辨识有两次高速的加减速过程啊。你所说的标准辨识已过是什么意思?是做完辨识后给定速度的时候吗?

楼主:
对:逍遥闻天 关于

楼主你做标准辨识有没有按照说明书上的脱开负载啊。因为标准辨识有两次高速的加减速过程啊。你所说的标准辨识已过是什么意思?是做完辨识后给定速度的时候吗?

内容的回复:肯定是脱开负载的呀,就是标准辨识一开始不是有一段时间励磁嘛,然后再给定速度。只要速度一给定就报故障了

网友D:
选的变频器容量小了吧。DTC启动电流大,引起直流母线电压降低。。。。(个人感觉)

网友C(2010-05-14):
不像是容量小!因为楼主说过使用标量控制模式的时候,电机转的挺好。

楼主现在情况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