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厂改造,变频器技术问题

楼主(2010-03-17):
我是初入工控,原来一直搞运行,现在工厂改造,要上好多变频,可我对变频器不熟悉,不知道外部端子怎么接线,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有人在吗?哪位高手还没下班?

网友A:
并非所有的应用场合都需要接入控制端子,具体的要看你怎么用,可以不用接,可以接其中一部分,也可以接另外的一部分。

网友B:
半吊子,  不懂变频细看说明书也可了解个大半.再根据控制要求接线艮可.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我只要把进线出线接上就行了?

楼主:
看不懂端子图啊,这些端子都接到哪里啊?什么正反转啊,模拟输出,继电器啦

网友C:
在哪里?佛山吗,可以帮忙电话13543633705郑,本人对变频器很熟悉

网友D:
不是复杂应用细看变频器说明书就可以了解个大半,.再根据控制要求配制应用,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E:
东莞找我13602687167

网友F: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授权维修中心VLT2800/2900 、FC51 、FC301/302/312。
汇川变频器一级代理MD280,MD300,MD320系列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SSD 590/591系列512C、514C
ETD 790/791 安徽省代理
P+F倍加福、Truck图尔克传感器,
专业电线电缆设备及进口串联\成缆\连硫电气改造升级
电话:0551-2205766 QQ:625764078
手机:139 5608 1500刘先生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网址:www.hfsmdq.com

网友G:
我可以帮你 13522320288 北京

网友H:
这位大哥,不要给把进线接出线,那样会烧掉变频器的,把说明书看好,找你需要的功能,调节相应参数以及段子接线,那样就OK了,还不明白就把你用的是哪家的变频,遇到什么问题发出来大家共同学习。本人QQ897410845,希望和大家多交流。

网友I:
你把供电电源和电机电源接好,其它的端子,用什么你接什么,不用管正反转什么的,那些都可以在变频器内部程序设定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看了说名书,把进线和出线接好了,下周调试再接控制线,听厂家说把按钮的触点直接接到端子的起停上,再买个电阻,给变频器10伏电压就没问题。调试让我看说名书,他说像我们纺织机械很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