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200实现64点温度采集

楼主(2010-03-17):
        工业现场经常碰到需要用PLC采集多路模拟量尤其是热电偶温度、热电阻温度的情况,下面提供一个用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7-EM239模块(北京玖阳易通产品)采集64路热电阻温度的案例,与各位工控界的同仁共享。

        S7-EM239是一款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专为S7-200模拟量扩展设计,外形结构、尺寸与S7-200相同,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包括0~5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隔离,精度0.1级,RS485通信接口。
        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7-EM239采集64路温度量的步骤如下:
        (一) 将S7-200(以226为例)的RS485通信接口和4个S7-EM239 的RS485通信接口用双绞线串接起来,S7-200通信口(九芯)的3脚接4个S7-EM239通讯口的3端子(A+);S7-200通信口(九芯)的8脚接4个S7-EM239通讯口的8端子(B-);S7-200通信口(九芯)的5脚接4个S7-EM239通讯口的1、9端子(485地)。
        (二) 在S7-200安装MODBUS协议库,调用MBUS_CTRL设置S7-200的通讯参数(19200bps),调用MBUS_MSG读取4个S7-EM239模块的采集数据。
        就是这么简单。此种方法最多可采集512路模拟量或1024路开关量(32个站时),还可以用于控制多路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

网友A:
其它PLC能否通过MODBUS通讯读取改模块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其它PLC能否通过MODBUS通讯读取改模块数据呢?

支持MODBUS和自由口通讯的PLC都能连接S7-EM239模块,只是外形、结构、尺寸与S7-200相同。

楼主:
支持MODBUS和自由口通讯的PLC都能连接S7-EM239模块,只是外形、结构、尺寸与S7-200相同。

网友B:
S7200
1、是CTS7-200系列CPU和扩展模块,德国设计,品质优良,性价比高,广泛用于要求更多I/O点的塑料机械、大型制冷设备、大型电子焊接设备等OEM领域

2、完全兼容西门子的所有指令,Co-trust也有自己的CPU,价格比起西门子更优势,也有自己的编程软件。
3、模块兼容西门子200目前的所有版本(最新2.01),包括:CPU224、226。
4、相同的模块价格比西门子的便宜15-25%。
5、最主要的是有大点数模块,拥有所有S7200有的模块,并且有如下大点数模块:
32路晶体管输出;(西门子S7200最多16路)
32路24V DC输入;(西门子S7200最多16路)
8路16位模拟量输入模块;(西门子S7200最多4路)
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西门子S7200最多2路)
4路热电阻输入模块;(西门子S7200最多2路)
8路热电偶模块;(西门子S7200最多4路)
4路热电偶自带PID模块;(西门子S7200没有)
8路热电偶自带PID模块;(西门子S7200没有)
这样,原来用S7200不能实现的系统,使用S7200的CPU + CTS的模块就可以实现。西门子CPU224、226最大能支持7个模块,有时候因为数量问题不得不使用S7300,这个时候使用合信的模块,整个系统的价格优势就会更加明显 -
咨询 孙 QQ 7544821510 136-5518-1865
http://sunrongrui.wjw.cn

网友C:
能同时采集热电阻温度和热电偶温度吗?是各通道单独设置还是整个模块设置?SIEMENS是整个设置

网友C:
每个通道都可以单独设置为热电偶、热电阻,软件单独通道设置,热电偶有6种型号、热电阻有6种型号。

网友C:
可以同其他品牌的连接吗?比如FX2N系列,该系列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可以连接吗?

网友D:
温度采集的很好方案,这样的方法温度扩展应该不止64点,我做过120点温度采集的,也是通过MODBUS读入,但扩展模块不是这种,早知道有EM239就好了,外形、颜色、结构与SIEMENS的完全相同,搭配起来协调,有机会用一次,能给份资料吗

dda123@163.com,谢谢!

网友D:
资料受到了,再给个测试软件吧,最近又个项目,也许能用到EM239模块,最好能借个样品

网友D:
有现货吗? 问了几个经销商都没这款产品,那能买到?

楼主:
订货需要4周时间,目前主要为经销商供货。

网友C:
能借个样品不?这种应用以前没用过,方法很好,最近有个温度采集应用,必须试过才敢应用。

网友C(2010-09-26):
em239十月份有大量现货

网友C:
热电阻的接线方法有两线、三线、四线制接线方法,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接线,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说明。热电阻温度测量方法从设计的角度着重考虑热电阻导线电阻引起的误差,热电阻到仪表的距离是不确定的,也就是导线的电阻是不确定的,而导线电阻直接引来温度测量误差,对于Pt100热电阻0.38相当1度,可见导线电阻误差不可忽视。
两线制热电阻测量方法不能消除导线电阻误差,适合不需要精确温度测量的场合,使用时可以预先测量出导线的电阻,折合成温度后在测量结果中扣除,当然这是一种粗略的补偿方法。
四线制热电阻测量方法能够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误差,适合实验室内进行精密的电阻测量使用,由于导线比较多,在工业测量中感觉比较复杂,一般不采用四线制测量方法。
三线制热电阻测量方法是比较常用的方法,既能消除导线电阻误差,接线也比较简单,是比较专业的温度测量方法。消除导线电阻的前提是:三根导线是相同的材质、相同的线径、相同的长度。
下面三种接线方法,测量效果完全不同,第一种和第二种看起来相同,其实效果完全不同。
第一种是正确的方法,能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误差。
第二种方法也能工作,但导线电阻误差不能消除。
第三种方法是错误的接线,模块不能正常采集温度数据。
有关热电阻温度采集的使用方法及软件编程参见www.485bus.com。

网友C:
热电偶测温原理是:两种不同材质的金属导线将一端(测量端)焊接在一起,另一端(冷端)就有电压输出,输出电压与两端的温度有关,有此看出,仅通过测量热电偶的输出电压不能得到测量端的温度,还必须知道冷端的温度,这样测量端的温度才能唯一确定。这个过程叫做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
热电偶的热电特性是非线性的,有的甚至是二次曲线的,用量最大的K型偶比较接近线性,但计算温度也不能按线性计算,那样误差很大。不进行冷端补偿时所测得的温度比实际小,具体小多少可以直观的理解成小了冷端温度的数值,但将冷端温度直接加到测量结果中也不是实际温度,因为热电偶的热电特性是非线性的。冷端温度补偿的正确方法是:
1,首先测量热电偶的输出电压E1;
2,然后测量热电偶的冷端温度T0;
3,根据冷端温度T0查热电偶的分度表,将T0折算成对应的热电势(电压)E0;
4,将E1和E0相加得到电势E,查分度表得到E对应的温度T,T就是测量端的实际温度。
由此可以看出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不是将两个温度相加,而是将两个温度对应的电势相加,最后才得到测量端的温度。
FCS911和FCS913一线通模块是16路热电偶测量模块,热电偶类型可以是E、K、J、T、S、EA-2等型号,每个通道信号类型可以单独设置,16个通道可以混合信号输入,模块具有RS485接口,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可以连接各种PLC,构成低成本温度采集系统。
FCS911、FCS913使用时需要设置通道的信号类型,同时需要设置各通道的冷端补偿通道,同一个模块内的16个通道可以使用同一个冷端温度补偿,建议用第16通道做冷端温度补偿(FCS913第16通道固定做补偿通道)。设置方法如下:
1,在一线通工具软件中选择“模块设置”/“信号类型”,出现下面的“信号类型”设置窗口;
2,在“地址编号”处输入欲设置模块的地址号;
3,在“信号类型”处选择该通道的信号类型,当“信号类型”选项中选择的是热电偶时,窗口中会出现“补偿通道”选项;
4,在“补偿通道”处输入该输入通道的冷端温度补偿通道号16(假设使用16通道做补偿通道);
1, 按“确定”完成本通道的信号类型设置,同时“通道号”加1,进行下一通道的设置,重复上面的过程。
注意在设置16通道时(补偿通道),一定将该通道设置成热电阻类型,使用时也必须将对应型号的热电阻温度计(模块随机配送一只Pt100热电阻)按热电阻接线方法连接到16通道上。
设置完成后,模块工作时自动进行冷端温度测量,自动将冷端温度补偿到各个热电偶输入通道,各个热电偶通道最后的采集结果都是实际的温度值,整个补偿过程是自动的。
FCS911、FCS913详细的使用方法及软件编程参见www.485bus.com。

网友E:
好东西,能否提供资料和测试软件.

ahljj@126.com

网友C:
EM239十月份后有大量现货,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2010-10-29):
PT100热电阻可以直接输入,采集结果是温度值。

网友C(2011-02-23):
485BUS.COM的技术文章中有详细的应用方案

网友C:
现有EM239与S7-200的通讯例程,需要的朋友请联系

网友C(2011-03-28):
FCS-4E数据采集模块直接替代IDCB-4E智能采集前端

楼主(2011-05-10):
16个通道的温度采集SIEMENS 还没听过有,不是SIEMENS 作不出来,而是要赚我们更多的银子,2个热电阻一个扩展模块,逼我们花大量的钱,有机会试一下,好东西!

网友C(2011-06-17):
FCS-4E为20路模拟量采集模块,带有双RS485总线接口,同时支持双网络通讯,通讯协议为MODBUS-RTU。

北京玖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485BUS.COM

网友C:
有EM239与S7-200的MODBUS通讯程序,需要的请联系WWW.485BUS.COM。

网友F(2011-09-18):
我今后需要很多这样的模块,把资料发一份给我liuyong7887@yahoo.com.cn

网友G: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

9:豪克能量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lqic.com

网友C(2011-10-20):
EM239的16路模拟量输入可以是各种型号的热电阻、各种型号的热电偶,也可以是热电阻、热电偶的混合输入,同时还可以电压、电流信号,每个输入通道信号类型任意设置。

网友C:
每个输入可以设置成6种热电偶\6种热电阻,而且可以混合设置,转换结果直接是温度值。

网友C(2012-02-20):
温度采集的很好方案,这样的方法温度扩展应该不止64点,我做过120点温度采集的,也是通过MODBUS读入,但扩展模块不是这种,早知道有EM239就好了,外形、颜色、结构与SIEMENS的完全相同,搭配起来协调,有机会用一次,能给份资料吗

网友H(2017-10-24):
温度采集的很好方案,这样的方法很适合大规模采集模拟信号。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跟这样相关的项目,也是通过MODBUS读入,但扩展模块不是这种,早知道有EM239就好了,,要是做不了的话 我打算换成EM239 采集器来做项目,能给份资料做哦么? 我邮箱 2766627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