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在SP2上的配置(好友相赠,资源共享,如有转录,请注明工控)

楼主(2010-03-18):
希望大家顶起来

1)客户端超级用户的用户名与密码要与OPC Server的超级用户的用户名与密码保持一至。
2)客户端的IP地址要与OPC Server的IP地址在同一IP段内。掩码要一至。
3)在WinXP SP2中添加OPC所需的相关文件,并将其注册
       opc_aeps.dll
       opccomn_ps.dll
       opchda_ps.dll
       opcproxy.dll
       aprxdist.exe
       opcenum.exe
需要的可以点此处下载,直接安装即可(其中含OPC的客户端),下载时效为30天(2010-3-18起),要下的及时下载

4、在Windows XP SP2系统中配置DCOM
大多数OPC Clients和OPC Servers利用DCOM通过网络进行通信。在XP SP2中, DCOM的OPC通信是默认关闭的,当使用XP SP2时需要重建OPC通信。
由于OPC使用的回调方法使得OPC Client转变为DCOM server同时使OPC Server转变为一个DCOM client,所以应在包含有OPC Server和OPC Client的客户端节点上分别进行设置。
Windows XP SP2在DCOM安全方面进行了一些增强。在XP SP2中,若要通过网络使用OPC,应该注意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户可以通过“激活和访问权限”对话框对使用DCOM的应用程序的“限制权限”进行配置;二是在“激活和访问权限”中定义的每个用户,其本地和远程访问权限可以进行分别配置。
关于“激活和访问权限”:启动权限定义了谁可以本地或远程激活(或启动)基于COM的应用程序(比如OPC Server程序);访问权限定义了谁可以对已经启动起来的程序进行访问。
默认情况下,Windows XP SP2不允许经由网络的OPC通信。为了使基于DCOM的OPC应用程序可以通过网络工作,用户应该被给予OPC Server和OPC Client的远程激活和访问权限。
4.1 DCOM的配置
1) 在Windows菜单“开始”中选择“运行”,在弹出编辑框中输入“dcomcnfg”

2) 单击“确定”后,弹出“组件服务”对话框,如图2-4:

3) 双击“控制台根目录”下的“组件服务”展开“组件服务”文件夹,同样方式,展开“计算机”
文件夹,右键点击右侧窗口的“我的电脑”图标,点击“属性”弹出我的电脑属性”对话框,然后切换到“默认属性”页,设置“默认身份验证等级”为“无”。如图2-5:

4)然后切换到“COM 安全”页,注意这里有4个按钮可供点击进入配置。如图2-6:

5)访问权限:
注:对于每个参与OPC通信的用户或组,均应赋予其本地和远程访问以及启动激活权限。若相应用户或组没有出现,则应手动添加,然后赋予权限。
单击“编辑限制(L)…”按钮,弹出“访问权限”对话框,设置Administrator,ANONYMOUS LOGON,Everyone的本地访问及远程访问权限为允许。如图2-7:

单击“编辑默认值(E)…”按钮,弹出“访问权限”对话框,设置Administrator,ANONYMOUS LOGON,Everyone的本地访问及远程访问权限为允许。如图2-8:

6) 启动和激活权限
单击“编辑限制(I)…”按钮,弹出“启动权限”对话框,设置Administrator,ANONYMOUS LOGON,Everyone的远程启动和远程激活权限为允许。如图2-9:

单击“编辑默认值(D)…”按钮,弹出“启动权限”对话框,设置Administrator,ANONYMOUS LOGON,Everyone的本地启动,远程启动,本地激活和远程激活权限为允许。如图2-10:

3.2 OPCEnum配置
1) 在“组件服务”窗口左侧导航器中展开“我的电脑”,选择下面的“DCOM配置”,在右侧列表中选中“OPCEnum”,单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项,如图2-11:

2)在弹出的“OPCEnum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常规”属性页,将其中的“身份验证级别”设置为“无”,如图2-12

3)切换到“安全”属性页,将所有的权限都选择自定义,并进行编辑,若相应用户或组没有出现,则应手动添加,然后赋予权限。如图2-13

网友A:
多谢分享.....

我要    邮箱  chaibi@21cn.com

网友B(2010-04-30):
如果是单个SERVER和单个CLIENT的话,设置一下DCOM还不要紧,但如果多个甚至几十个的时候,这种方法就不行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有三十多套PLC,三十几套DCS,客户端超级用户的用户名与密码与OPC Server的超级用户的用户名与密码不可能都保持一至,而且有些厂的用户名和密码要求不定期修改的。我们现在用MatrikonOPC的Tunneller,功能确实比较强,不但避免了设置DCOM的麻烦,还增加了通讯速率和重连时间,而且减少了防火墙的设置的工作量,安全性也增强了,敢兴趣的可以留个邮箱,我发个Datasheet大家看看

网友C:
楼上的,给我一个吧,谢谢!wstree@163.com

网友D(2012-05-23):
楼主,请传我一份,非常感谢!fred_c_yu@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