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 上电报A.F6故障,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8):
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 上电报A.F6故障,换台新的后设备运行正常!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故障!请求高手指点!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故障名字是

Servomotor Disconnection Alarm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下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

网友B:
一般是线没连好。你把线好好连一下,然后再报警复位一下试试吧

楼主:
报A.F6故障,伺服有没坏的可能?

楼主:
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更换新的伺服后运行正常!!

网友B:
有趣,关注 ,看看伺服使能是否开启吧,我这有份资料,需要的联系吧

siren4321@163.com

楼主:
冰诺 你好!麻烦你发份资料到我邮箱!nuoyazdh@163.com   谢谢!

网友C(2012-03-27):
量一下输入输出的光耦

网友D(2012-05-04):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