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1-11KW富士变频器输出缺相

楼主(2010-03-18):
G11-11KW富士变频器输出缺相,光耦HP4506的输入波形有一路没有了,主板是好的,问题在驱动板上,不知驱动波形是在哪?

网友A:
4506坏的可能性不大,IPM坏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B:
我修的多,QQ38584356

网友C:
汗 -  - 缺相也问啊   修驱动板 换光耦就好了  技术咨询 15052117309

网友D(2010-07-07):
我是新接触变频器的,有两台富士的FRM18.5P11S-4CX,都是缺相,问题都在驱动板上,不知是什么地方问题,会不会是4506的问题?

网友E:
输入波形没有 是负载问题 还是前级电路的问题 你先测量一下4506的3脚有没有正常的波形

网友F(2013-09-26):
富士11kw的变频器有频率为什么按运行键以后显示0000

,求

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