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知道伺服电机的启动角度

楼主(2010-03-18):
刚启动时,怎么才能知道伺服电机的启动角度?

我是一个新手,谢谢回复与指导!

网友A:
想在开始运动前知道角度,只能是装绝对值编码器了。

网友B:
伺服在未归零前,不能工作吧 www.automatica.asia

网友C(2010-04-29):
日系和欧系的绝对位置控制实现方法不同

网友D:
用可提供单圈绝对位置的角度传感器,比如绝对编码器、带CD信号或Z1刻轨的正余弦编码器、旋变、磁编码器等等。

或者用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启动时由UVW信号定个大概角度范围(±30度电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