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on公司的EPOS24/5控制器的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0-03-18):
刚开始使用EPOS24/5控制器,计划不通过PC机串口对控制盒进行控制,直接在控制器上电后就按照已经预设好的参数进行工作,是否可以用单片机实现,或者烧一下固件?希望各位多多帮助~~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本身不能,你可以用PLC编写程序,通过端子控制EPOS24/5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本身不能,你可以用PLC编写程序,通过端子控制EPOS24/5的运行。

再问您一个问题,这样编写的程序会不会很复杂,是通过EPOS的哪个端口进行通信的呢?可不可以用其他控制器实现?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刚开始使用EPOS24/5控制器,计划不通过PC机串口对控制盒进行控制,直接在控制器上电后就按照已经预设好的参数进行工作,是否可以用单片机实现,或者烧一下固件?"

EPOS24/5本身不能写程序,可以通过上位来写(PLC、单片机均可以),对于EPOS24/5的参数可以通过HMI预定后荡到固件里。另外:上位(PLC、单片机均可以)与EPOS24/5控制器最好用串口连(当然脉冲也可以),这样的话控制器功能可发挥的最大

网友B:
“……再问您一个问题,这样编写的程序会不会很复杂,是通过EPOS的哪个端口进行通信的呢?可不可以用其他控制器实现?谢谢您的回答~~~ ”

程序复杂与否看你的要求和编程环境

通信要看你的要求,一般应用串口(EPOS24/5控制器有串口);如果实时性要求高的话最好用CAN(EPOS24/5控制器有CAN口),这样需另外配置CAN卡的(注意:EPOS24/5控制器与CAN卡的适配)

楼主:
对:沈阳大刘 关于

“……再问您一个问题,这样编写的程序会不会很复杂,是通过EPOS的哪个端口进行通信的呢?可不可以用其他控制器实现?谢谢您的回答~~~ ”

程序复杂与否看你的要求和编程环境

通信要看你的要求,一般应用串口(EPOS24/5控制器有串口);如果实时性要求高的话最好用CAN(EPOS24/5控制器有CAN口),这样需另外配置CAN卡的(注意:EPOS24/5控制器与CAN卡的适配)

内容的回复:

太感谢了~~~!!!